求助IT8702F能用IT8705F或者IT8712F代替吗

楼主(2008-05-11):
来自: 上海
一主板采用8702管理开机的,手头只有8705或8712请问能代替吗?望高手指点。
主板
求助

网友:
可以用8712代换,不能用8705代换.

网友:
来自: 上海
我去看看,谢谢了。76脚PSON无输出,其他测了电压都有。

网友:
8712不能在第二行带有G的,那个不能代替8702!

网友:
可以用8712换8702,反之不行~~~~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我用8712换了,一切ok.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还有一个现象,之前那块坏的8702在上面时电池供电脚电压只有0.6V,更换后电池电压正常了,确信内部有短路问题。

网友(2009-04-27):
8705根本不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