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勿忽视按键漏电的问题 优派VE500通病

楼主(2008-05-11):
最近很多朋友都找我要优派VE500的驱动板,故障现象是:经常黑屏,按任何键无反应,需把电源拔掉再接上方可开机。这款机器很容易怀疑是驱动板问题,这款机器我已经修了10来台了,全部都是按键漏电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得到帮助。
只要把按键线拔掉,测试机器没有问题就能肯定是按键问题了。附件有VE500驱动板的MCU及EEPROM,原装机读取的。

VE500 EEPROM.rar

373 Bytes, 下载次数: 8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VE500 MCU.rar

642 Bytes, 下载次数: 6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很多朋友都找我要优派VE500的驱动板,故障现象是:经常黑屏,按任何键无反应,需把电源拔掉再接上方可开机。这款机器很容易怀疑是驱动板问题,这款机器我已经修了10来台了,全部都是按键漏电问题。希望能给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MCU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我用3000U支持不了~~~~~~~~~~

网友A:
想问一下,按键板漏电是不是换按键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按键板漏电是不是换按键就会好?

如果真的是按键漏电  当然换了就好了

网友:
按键漏电会造成许多怪病,如上不仿先换一试

网友:
我是用3000U读出来的,可以先不要换按键。在机器工作时拔掉按键插口。或者开机时直接拔掉电源再直接拔掉插口,这样安全些。再上电时已是开机状态了。机器如果正常的话按键肯定有问题了。更换按键时最好用酒精把PCB板擦干净,以免脏的物质导致今后加速腐蚀。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这个毛病,找了一圈居然是按键板电阻阻值便了缘故,很郁闷

网友:
这个MCU是:MTV312MV64 比较常见的。  MYSON的。

网友:
支持楼主 MCU正好比较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000U不可能不支持的 是不是器件选择错啦?~~~~~~~~~~~~~~

网友(2008-07-25):
怎么下不了啊? ?????????????

网友:
按键问题??
呵呵~~、
我这有台BENQ的19寸的
故障就是黑屏。。。
按键无反映
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U不可能不支持的 是不是器件选择错啦?~~~~~~~~~~~~~~

不是器件选错,是我的VE500驱动板有点特殊,MCU不是MTV312MV64~~~~~~~~~~

网友:
按键板漏电的情况也遇到过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