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都有几个元件,每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08-05-11):
升压有   有好几个元件  谁可以给 新手解释一下 都有什么作用
   谢谢  比喻634   升压二极管  电感 之类

网友:
极度建议你去找本书好好看看  要不去参加欣姐 的显示器培训班 吧

网友:
别装大侠 似的 知道你说出来
                 看你就不知道

网友:
就是用交流电的变压原理升压和降压。

网友:
电感,开关管,二极管,电容,控制芯片,取样电阻等,参考原理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装大侠 似的 知道你说出来
                 看你就不知道

你这个同志 学习的态度不是很好哦 !    就你这样,说句 不好听的  就你这个学习态度 恐怕会很少有人告诉你答案 的哦 !!
你不是说我知道就说出来吗  我问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 我认识你吗?
小子 送你句话 记住咯
论坛是让大家来讨论问题的, 并不是免费的培训班  !!!!!

网友:
简单地说一下吧。634是升压管,其实就是一个开关管,作用是:导通与饱和、截止。它由二次电源振荡芯片控制。开关管饱和时,电感会储能;开关管截止时,电感中所储的能量通过二极管释放给电容及行输出电路(二次电压)。

网友:
我赞同上面的观点
   不过说句实在话 问别人的东西的同时
最少你要尊重别人  这是最起码的   因为别人能告诉你就不错拉
     再说 别人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相互进步 相互提高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嘿嘿

网友(2008-08-14):
回复 网友B:

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