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K4210笔记本南桥热CPU热的很慢

楼主(2008-05-11):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请高手指点、 CPU电正常 但是热的很慢、 我有个同样的板子是好的 但是CPU热的很快。 判断CPU电路是不是处了问题南桥是好的坏的、北桥集成显卡测量阻止是005这个是正常的么。 请维修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判断不出来是什么通病   这个机器我也不熟悉 不过阻值是5的话是有点低哦 感觉阻值不正常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 看上电电流的 变化来判断机器跑到哪里了

网友:
对:像楼上所说:你的机器是加电复位正常吗:还是没上电没正常:还是加紧电正常没复位啊.

网友:
cpu可能缺少某些信号----pg,reset,各时钟及init等或供电偏低,查南桥供电等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就是南桥。

我们工程师经检测问题出在南桥。 更换第一个南桥没有好使挂掉了。第二个OK了。 这个南桥更换大家要小心温度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