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芯片AS100-B(谁有?)

楼主(2008-05-11):
有块华硕的p4b266-c,无触发,开机排针电压1V左右,估计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如何判断开机芯片是正常? 网上找不到AS100-B的相关资料
网上找不到卖家,请问哪里有得卖?
谢谢各位
(有的话转让一颗给我无妨
)
[
]
华硕
芯片

网友:
这种东西不好找啊,一般都是拆件下来的~
把电路走出来,不一定就是它的事~

网友(2008-12-14):
我也 遇到过这个情况
就是不知道它的电路图 如果有电路图 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