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到7F上显卡不亮

楼主(2008-05-11):
一块升技NF7     到7F后上显卡不亮
北桥供电正常  刷BIOS没 用  显卡供电也正常   插槽的A2脚虚焊了  加焊后还是没效果

网友:
显卡的时钟测了没有?
看情况多为桥的问题,打下AD线看有没有结果~

网友:
测量下显卡上主要测试点的数据,如果正常洗下NB。

网友:
谢谢版主   北桥洗了的    而且显卡的时钟也测了   有1.6V
我听说要多下几种版本的BIOS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1-10-26):
打北桥到插槽的AD线对地阻值呗
多下几种试试呗,洗北桥什么意思呀?是加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