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品牌机的开机问题

楼主(2008-05-11):
IBM品牌机上的主板,P4IBMS,本来是开机蓝屏不进系统,我换了CPU供电的电容后正常,在把 主板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开关针,现在只能把绿线和黑线强制触发来开机,这块板子分不清楚哪里是PWR-SW,哪里是RST-SW,我把可能的针都短接了,还是启动不了,哪位大侠可以帮我一下?

在线急等!

网友:
开关针的针位图就在插针附近,楼主可以看一下,不触发,参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方法,这款主板IO坏的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看不懂标注,不是本人的E文不好,也不是不会接,这一款标得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懂,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下IO试试呢?

网友:
用万用表量,,就应该能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好的,当然可量出来,问题是,现在开关针上的电压已经不正常了,用万用表很难量啊.再说了,现在短接哪两根针都不能开机,只有强制触发才行.

网友:
用万用表打机箱上面的开关不就知到了,在对照主板上面就小得是那两针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