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e 不开机 max1632 pin23 0v

楼主(2008-05-11):
IBM A22E 朋友送来的机器 笔记本不大懂  硬着头皮试试看 故障:不开机 插电源一个指示灯也不亮 按一下开机 右上角绿灯闪一下就灭 按修主板的经验 应该是保护了

拆掉键盘检查  按照pdf资料 max1632的23脚(shdn)应该是开机脚吧? 现在是0v 资料表明3.3v以上开启 是不是要按开机键才是高电平?还是插上电源就有高电平? 因为要拆掉键盘才能检查电路(而开机键在键盘上)  哪有什么方法不用开机键 人为创造开机条件

网友:
帮忙顶了
希望别人能帮你
我目前是帮不上你了

网友:
一般都是 3421坏  你再看看 如果每次都是按一下闪一下 就肯定是啦 如果是1632没供电 可以查保护隔离电路,真的不行可以飞线的  不过先排除短路再说

网友:
原先绿灯还能闪一下 现在按开机 绿灯都不闪了 pin23 对地短路 拆掉IC还是对地短路 看来故障又扩大了

网友:
P23短路你要查查前端的电容喝级管了

网友(2008-10-27):
我以前也碰到过,是因为板子进水了,也是1632的SHUD短。把芯片吹了,BT吹了还短,板子进水后乱短的

网友:
在键盘插座上找到从键盘开机按键高端来的那条线,对地连接一下就开机了。但不能在1632-23pin强制3.3V,应确认1632高端供电和低端输出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1632先有待机工作,故障就处在隔离电路内外侧和开机逻辑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