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信时空7002FD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5-11):
百信时空7002FD显示器的问题,该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很暗,调动前面板对比度,亮度功能键,亮度有反应,但仍很暗。拆开调动行包加速极,调到最高,仍是很暗。调动四个相关的电位器(亮度,行幅,ABL,还有一个看不懂),效果不大。于是怀疑行包有问题,换同型号行包(BSC26-1451)后,把聚焦,加速调整后,屏幕清晰度一般,亮度也比较正常,本以为这样可以交付使用了,哪知在拷机的时候,发现亮度越来越暗,有时候会达到原来行包的效果,而且发现行管大散片比较烫手,难道新换的行包有问题?这时我测尾板管座上的电压,各电压分别是:G1 -9V左右(亮度正常时)-8V左右(亮度比较暗和不正常时),G2 190-200V左右(亮度正常和不正常都差不多),R、G、B电压都差不多40V左右,灯丝电压6.3V左右。这些数据我感觉G1的电压不对,在慢慢的升高,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呢?

修到这里,我还是认为该显示器是行包的问题,于是又买来不同厂家的同型号的行换上,调整好各点后,亮度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但还是有轻微亮到暗的变化(开机后亮度正常,点一会儿就会暗一点点,暗一点点后就保持在那里不动了,不影响使用,下次再开机又是由亮到暗的变化)。换上这个行包散热片的不烫手,差不多是正常的温度。这时我再测尾板的管座上的电压,各电压分别是G1 -300MV左右(亮度正常与微暗都差不多),G2电压130V左右(亮度正常与微暗都差不多),R、G、B电压都差不多40V左右,灯丝电压6.3V左右。

换上两个新行包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有竖线,在屏幕的左边,中间,三分之二处都有,中间那根还会抖动,左边那根就像有重影一样,很明显,可以看到两根竖线。感觉就把屏幕分成三份,左边暗一点,中间比较亮,右边感觉是正常的。不知道原行包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新行包,调动“文本,上网,视频”按键,亮度分别据不同的选择变化,第二新行包,调动后亮度变化基本上看不到,有时候有。

该显示器修到这个份上,也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问了一些朋友,在没有换行包以前有人说是ROM数据、亮度控制、显像管等问题。在换新行包出现竖线问题,有人说场消隐电路、自动亮度控制。因为小弟是修显示器的菜鸟,各大电路都不太懂,自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查了。此时小弟已经迷茫,望各位师傅大力帮助一下,谢谢!

附:该显示器主电路板设计,除行、场处理IC以外(STV9118),其元件布局,型号都与KTC K-700显示器相同,为了各位师傅更好的帮我分析和解决问题,小弟上传这份图纸,供大家参考一下!

KTC K-700.rar

网友:
首先说一下亮度变暗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测到是那个影响到亮度的电压在变就可以了.你如果还不能确定是不是G1电压在引起的.你可以找一个电阻直接将G1电压拉到地.让G1电压一直保持一个固定值.如果这样亮度还要变的化,那就不是G1引起的.那你就的另找原因了.这款显示器的ABL电路比较容易出毛病.坏包烧ABL电路的也比较多.但包只引起亮度变化的很少.至于换上新的包会出现竖线问题.如果原来的包没有的话.那就只能解释成包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的回复,您说在G1上加一个电阻可以保持电压的一个固定值,那么我加多大的电阻为宜呢?具体参数是多少呢?

因为原旧包暗的很,就连字符都看不清,就不要说竖线,所以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