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为何电脑关机了又自动重启!

楼主(2008-05-12):
intel848P主板,CD2.66G,XP系统.之前怀疑是中了病毒,但经扫描后未发现病毒!系统运行也正常,机箱上的电源与复位键我都拆了,主板BIOS重新设置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系统都重装过几遍了!现在也只能是电脑正常关机后在未重启时马上拔电源插头.
怕长期如此会损坏硬盘!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电脑关机
自动重启

网友:
半夜临睡觉
不想多说什么BIOS设置和电源
只说一点:先换电池试一试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换电池试一下吧,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经常碰到这种问题,把CMOS——》电源管理项——》MODEM/LAN唤醒之类的关掉,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杂牌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