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热点不亮,不跑马还能修好么?

楼主(2008-05-12):
两块845板子,无故点不亮,查风扇运转正常,不跑马,北桥(没扇热片的那个)发热,还能修么。怎样查?
点不亮

网友:
楼上说得对,北桥是有散热片的,只有南桥才没有,再说北桥如果只是有点温度那也属正常的。

网友:
测一下,显卡座附近的一个1.5v的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北桥会发热,也会不跑码,

网友:
可以确定楼主说的那个是南桥!有多热,稍热正常,可能是其它问题,甚至是BIOS;过热就可能是南桥损坏或1.5V输出过高,比较危险!(ICH4由于USB2.0的问题烧到的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