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图像水平压缩成一条亮线(问题解诀)

楼主(2008-05-12):
首先从场集成块TDA4863AJ入的手,测了一下场集成块的各脚电压,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这是不接入信号测的电压
1 0\
2 1.4
3 14.4
4 1.2
5 0
6 0
7 0

这是接入信号的电压
1 12
2 12
3 12
4 12
5 0.2
6 0.5
7 0.5

图像被压缩成一条宽线。。。。。

网友:
没有发现负压,把场块先换了吧,场电路很简单,就是场块周围几个件,

网友:
场 块   和  自  举  生  压   电  容

网友:
老师说的自举升压电容,样式,所接场块那个脚,我初学,好多不认识。

我用的是数字表,没有负压。都是一样的数。。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表,没有负压。都是一样的数。。
--------------------------------------
负压,就是读的是 负数。你电压可能不对,看看PDF、看看手册资料。我们不可能记的到 那么多 集成电路的引脚的。

网友:
4脚应该是-12v,先查负压供电线路,修复负供电还无输出换场块

网友:
回LS 的 本人感觉不是负压的问题
你想想 如果要是有+12V没有-12V 那会是什么问题  ? 应该是上面有图象下面没有吧
那楼主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而是一条亮线   ,所以说与负压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这东东先换片子,大多数是片子坏了。我修过N例了。

网友:
TDA4863AJ这个块子很易坏,先换吧,说不定说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换了一个TDA4863AJ的场集成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