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OC显示器,开机时正常,进系统时不亮机

楼主(2008-05-12):
一台AOC,15"的显示器,(C555)
在主机刚开机时,能显示,但是跑到WINDOWS XP界面要进入桌面的时候,显示器就不这机了,只看到指示灯闪,
可听到断电器跳,高压停止,这时的电压参数,是这样的,主电源77V(尾板上的80V是和二次电源用的一路电都是在这里取的)
二次电源没升压,其它各路都正常,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件
这个问题要请各位大哥请教一下

网友:
看看主机的分辨率 和刷新率是否 有问题

网友:
可能二次升压电路或行电路有问题,进桌面时分辨率改变行供电改变导致临界保护,查以上电路

网友:
主机刚开机时,能显示,但是跑到WINDOWS XP界面要进入桌面的时候,显示器就不这机了,
----------------------------------------------------
注意这几个词: 15"、刚开机时,能显示、到WINDOWS XP界面要进入桌面的时候不显。
可判断:你的XP分辨率 调的太高,>600*800。或者是显示器自动频率校正/跟踪电路故障。

网友:
还是同一台主机,前天还在用,昨天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如果不是分辩率超过的显示器的显示范围就是高压保护

网友:
妈的,不好意思啊,让各位大哥费心了,有个刚来的实习生,坐我机子上玩游戏了,把刷新率调到了75(那天我用的是液晶,给客户修的,在我哪考机,).调低就行了,没想到,犯了这低级的错误

网友:
刷新率调的太高,超出本机的范围,用VGA模式启动

网友:
呵呵,人都有犯迷糊的时候,谁感说自己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分辨率各刷新率调太高了

网友:
这也娄见不鲜,有些客户还重复般来数次,说到他家就不行,还问是不是怕我们的,无奈只有上他家调电脑去。

网友A:
可以按CTRL+ALT+F7就可恢复。

网友:
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貌似东海的GhostXP有此功能。其他的不清楚了。至少我的联想OEM按了无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机按F8,选择进入VGA模式再调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教训啊,类似的教训谁都犯过,比如数据线断线,却把尾板芯片还个遍。。。

网友:
主机的分辨率过高了,,15的不能上1024*768  75HZ以上,都不能上,只能60
进安全模式吧,肯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CTRL+ALT+F7就可恢复。

只是有些GHOST的系统可以,,,

网友:
谁说15的显示器就可以上1024*768  75Hz,我这里就有两台可以上,其中有一台NEC的还可以上85Hz的呢,一台TCL 15的CRT可以上75Hz,关键看你的显示器的电路设计。。。。。。

网友:
呵呵 可能是电源戴负载有问题 还有 就可能是行负载过重拉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