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5-12):
今天接到一台LCD,通电开机没有反映,拆机目测没有发现明显坏件,断开与主板的连线后,测几个供电,发现12V,无输出,测12V二极管,发现已坏,用原型号代换后,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简单的故障你发帖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么简单的故障你发帖的目的是什么

回楼上的   骗分 拉

网友:
就是就是 !   没意思,还不如发点资料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最好把机器型号也写出来 这样有修这机器的  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