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雕 128M/128BIT PCIE版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08-05-12):
金雕 128M/128BIT PCIE版显卡花屏求助,现像为:开机花屏,有规律的竖线,请问这种现像是哪儿坏了
显卡

网友:
我遇见的很多都是显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两张都是GPU空焊,加焊后,开机正常,无竖线了,进系统测试正常,叫客户来拿走了,收了60元:还有一张七彩虹的MX440显卡,开机花屏,显卡自检完后就黑屏了,因为本人不会用MATS所以就用排除法,终于找到了一个显存坏了,换之后OK,开机一切正常,收费:20

网友:
LZ历害...价格也说出来了..呵呵..

网友(2008-08-25):
不错啊,附带价格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