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非常的杂

楼主(2008-05-12):
一台方正的笔记本 拿来 开机后声音非常的杂  拆开了 换了个声卡芯片  原来的声卡芯片的型号是alc883的 我这里找不到  换个了alc850的  居然进系统不人硬件  郁闷  我原来修台式机主板换个别的型号的声卡 进系统都会人 难道笔记本的 非要原型号的代换才可以吗?  还有就是这个笔记本有个功放芯片  一直没有找的到 不知道会不会是他坏     以前修过太机的主板就是这个问题 换个声卡就好的 那个功放的芯片的型号是tpa6017的 你们那收费像这样的问题是多少钱 我直接开价400大洋    不然开低了没有活路

网友:
尽量找原型号或把883换回一试,从TPA6017输入端取出信号用外接小有源音箱试声音正常否,如正常换功放片

网友:
TPA6017输入端不好找   没有找到pdf文档

网友:
声音故障有个示波器很好修。。。。。。。。。。。。。。。。

网友:
用有源音箱之插头一端连笔记本地,插头中芯串一10U小电容接触6017各引脚,离解码芯片近者为输入找音频脚,看有无杂音

网友:
有源音响直接插能测试出来吗???????????

网友:
修本,有时要抛开修主板的惯性思维,要找原型号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