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 TM蜂鸣器为什么老响?

楼主(2008-05-12):
华硕P4PE-X TM主板运行一切正常,就是蜂鸣器无规律的,时不时的老响,尤其是运行程序时,响的更频繁。除此之外一切正常。我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啊。我现在只有把蜂鸣器取掉,听不见,耳静。不知有没有办法解决?
华硕

网友:
如果确认板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话,完全可以拿掉~

网友:
会不会是 CUP风扇报警呢? (我是新来的学学主办 说错了大家别见怪呀)

网友: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
CPU风扇报警

网友:
温度报警
上点导热膏!实施 !不行就去掉喇叭!

网友:
进BIOS 设置一下看能否解决.........................................

网友:
谢谢大伙热心帮忙,我试一试。。。。。。。。。

网友(2009-12-28):
我修过这种板,没办法,客户硬要接喇叭去听,我只好在主板上把那条线给断开了,就是客户再接上个大功率的那也不响了。

网友(2010-03-12):
我也遇到过,一直长叫,我也准备拿掉,用起来也正常!后来客户要装系统,我怎么装也装不上去,换了条内存什么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