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NEC的屏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12):
这个NEC开始是开不了机,后来修好的。但出现了屏幕这个问题,外接显示器没问题,拿了个12寸的NEC别的屏试着也好,怀疑是屏线问题,但现在没这个的屏线,还怀疑是主板问题了。所以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
补焊屏上IC,按压屏线确定何种故障,如无作用换IC

网友:
先换根屏线吧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排线测量是好的,现在也没有这个型号的线,屏上的IC测量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等高人来回答!学习学习!

北落师门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拿去外面晒晒太阳吧。。。。。。。。。。。。。。。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拿了个12寸的NEC别的屏试着也好
那不就是屏了,
你拿屏到其他机上点了

网友: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上的模块可能错了,换屏吧,你的屏下面已经有一条线了!

网友:
它那条线底下显示的是顶部的,我想屏应该没事吧,现在看来就是不能肯定是屏上模块坏了还是别的问题。这两天忙了,要是修好了告大家。

网友:
XIANKA                                                                                                    .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很可能是屏挂了 :lol :lol

网友:
换了屏没有问题,主机肯定没有问题啊,这种现象我昨天也遇到过。不是屏线的问题。是屏,不过我的那个机子是康柏的。

网友:
打开屏板,加焊屏IC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T43的显示跟你的差不多 换BIOS好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过去了信号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