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SV0802N

楼主(2008-05-12):
SV0802N用MHDD的ERASE命令后就敲盘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望高人指点~~~~~

网友:
檫除的过程中从MHDD中弹了出来,就敲盘了~~~~~~~~

网友:
把001 扇区的定位信息弄坏了。硬盘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修的,分区分得连pc3000认不到的情况都见过。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三星80G的,就像很多兄弟说的用MHDD的ERASE察一下后坏道越来越多。(其它THDD,HARDSCAN,VCR43,DALAS均有部分顽固的解决不了)

我首先用一般的低格软件低格无法完成,后来用Hard Disk Low Level Format Tool很快就低格完成了(网上很多,XP下的),再用MHDD扫描,发现坏的用ERASE一下就好。个人经验,

网友:
申明: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最先用MHDD46检查时根本运行不了MHDD,只能进2.9版的,其它均正常,感觉固件应该没多大的问题才用上面的方法修的

网友:
现在启动自检IDE时敲个不停了哦,不能过自检了

网友:
请问:这样的盘还有没的希望啊??????

网友:
有头坏了 写HT如果还敲那就挂了

网友:
老大这样的盘安全模式怎么跳哦????
在其它地方也没找到哦,希望再指点哈~~~~~~~~~~
么嫌烦哦,小弟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