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这块P4板什么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5-12):
刚开始能正常启动,但在登陆windows快进系统是死机,怀疑中毒了,因为硬盘上没什么重要的文件,把整个硬盘格掉了,装了系统之后还是不稳定,有时进不了系统,都是在即将进入WINDOWS时卡住死机,然后怀疑是内存问题。后来干脆是主板直接点不亮了,装内存用卡测试挡BO,测了内存供电(DDR内存槽,供电2.5V)为3.3V左右,偏高,换了一个供电场效应管(此场管表面有烧焦的痕迹)可以点亮也可以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换过的场管D级和S级短路了,为损坏的管子,内存工作电压还是偏高,NND,这也能正常工作?果然没这么简单,后来出现这种结果:不插内存,诊断卡能顺利跑完(卡是好的),这不和常理啊(正常的话没插内存不是会挡住吗)。后来内存供电场管换了,供电恢复正常,不插内存顺利跑码(跑完直到FF),插上内存后循环跳码(C1-C2。。数字-C1),内存换了几个还是这样。(此板的I/O芯片参与开机电路。)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反正这块板有点邪门,具体可能是哪些问题,欢迎各路朋友参与讨论。

网友:
不插内存能跑完,????有点不可思议,我感觉不可能,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检查主板的电压调整电路,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行就换试下 我觉的I/O可能性不打 排阻北桥等 不过你说的3.3V 有的主板也就是3.3V设计的正常~~~
你说的不插内存就跑完 跑了几个代码 明确列出~~~不要认为FF就是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试下 我觉的I/O可能性不打 排阻北桥等 不过你说的3.3V 有的主板也就是3.3V设计的正常~~~
你说的不插内存就跑完 跑了几个代码 明确列出~~~不要认为FF就是跑完~

严重同意,不要认为FF就是跑完,有些板不上内存是FF,特别注意

有个杂牌机子,我没有上内存测,竟然每次从测内存的那里自活动重启,也是个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