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显示new cpu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12):
如题,每次开机都会显示,网上看了一下这种问题很多,就是没有解决方法,
各位知道怎么解决不,

网友:
你用的是华硕的什么板子上的什么CPU,是不是提示CPU ID ERROR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好象 有个跳线    在电池旁边的

网友:
应该是更换了CPU后导致的现象~
可以 考虑刷下BIOS

网友:
已成功解决华硕主板通病开机显示new cpu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开机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无论你升级bios或换电池,错误提示关闭,保存后重新启动后还是老样子。

    网上有好多朋友买了垃圾华硕主板运到同样问题,各种型号都有是华硕主板通病,华硕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就死马当活马医成功解决,本人曾经发EMAIL多次给华硕叫他们修改个我自己型号的BIOS错误提示默认为关闭的给我,而华硕的就是不给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个问题不用修主板可以解决,首先下载个 AMIBCP 8.0 的AMI BIOS修改程序,然后备份个自己主板的BIOS程序,注意扩展名为 rom 格式,运行AMIBCP后选File OPEN 你自己备份的BIOS程序,找到BOOT项打开,再打开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 项,把Wait For FI IF Error 的Enabled 选择为Disabled 再保存就可以了,然后用AMIBCP 8.0打开一次刚才修改的BIOS看能不能打开,能打开就证明可以使用,然后升级主板BIOS,升级成功后100%可以自动进系统再也不用看到这个无聊的错误提示了,强烈鄙视下华硕
本贴来自中关村在线产品论坛:http://group.zol.com.cn/,本帖地址:http://group.zol.com.cn/16/5_156193.html

网友(2008-06-24):
这个方法不好吧,我想知道怎样能彻底解决

网友:
可能本身BIOS就有这个设置项,关闭就行了,用不着刷BIOS

网友(2009-02-19):
已成功解决华硕主板通病开机显示new cpu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开机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无论你升级bios或换电池,错误提示关闭,保存后重新启动后还是老样子。

   ...
引用 网友A:

用ami bcp修改后的bios根本无法启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