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显示器7002FD通病三例

楼主(2008-05-12):
通病之1:此机容易坏高压包(包型号BSC26-1451),包坏时烧ABL电路中的电阻,
  现像:通电机内有打火声,把烧黑处清理干净换包OK

    通病之2:此机升压电路中的保险电阻阻值容易损坏无穷大(板位号J101),无需更换,直接用导线连接即可。
  故障现像为:通电无高压,

    通病之3:容易坏行管.行管损坏是由二次升压电解电容失效所至。一般换了行管之后连同二次生压电容一起换掉
  故障现像:通电指示灯闪,机内嗒嗒声

网友:
包坏时烧ABL电路中的电阻,
LZ 这个电阻应该是100K 的吧

网友:
我这有台KTC显示器7002FD8的,刚拿来是是烧行管的,把行管换了后正常了,客户抱回用了几天又烧行管了,不知是不是同楼主的的通病一样呀?

网友:
LS的  修好了 也出来说一声哦    顺便验证一下 LZ所说的通病是 不是真的哦

网友(2008-07-01):
板位号J101是容易烧。不过不能直接。我上一个保险电阻烧一个。还没查出。有那个兄弟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这机器行推动电压一定要在9.4V以上 ,不然要烧行管 且 行推动的电容 容易减小容量。
烧行管 先看看行电流  和虚焊

网友:
我有图纸 发上来
但不知道怎样发的上来

网友(2008-09-05):
我的这两个电阻烧了,没图纸,看是ABL电路吗

网友:
神州数码7002FD和KTC一个厂子的。烧的电阻是R691和R692,有图纸的朋友最好能剪切一块清晰的贴上来

网友:
当R691 R692 R687 D617全坏,应该是包坏引起的把,C644和Q626没拆,等客户来在说

网友:
我有两台都是包坏

网友:
太需要了有R685R603的阻值吗

网友(2008-11-01):
KTC700系列的自个找电阻吧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过一个让我修得想砸了它的显示器,,,拿来的时候行管,高压包都坏了,还有那个J101,  通通换了以后好了,用户拿回去使用20几天行管又烧了,这样连续换了3-4个行管,而且每次换的行管都不同,可以说一次比一次换得好,我曾经买了一个29寸彩电的行管换了上去,但是还是一样的烧,这机器修了80元,换行管的钱都赔进去了.... :'(

网友:
hai KTC700系列的自个找电阻吧

网友:
KTC显示器7002FD通病补充:爱烧行管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行推动变压器初级滤波电容失容,用50V47UF的电容换了就好,修过多台爱烧行管的7002FD.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1.KTC的机子功耗比较大机身重,加上行激励电路板部分时间长了很容易产生虚焊,这是一点。
                         2.行激励管用的不好,原机用的是D667和D669,改用C2383比较好。
                        3.楼主把保险电阻直接短路是不负责的态度,我修过很多这种返修机子,大都是前维修者直接用锡丝短路保险电阻后,一旦后级短路,连带大面积损坏一次电源。建议还是要用0.22欧0.5w的电阻代换。
                         4.注意二次取样电源的滤波问题。

网友(2008-12-02):
我一手买新的三台KTC7002FD10还没有一年,几乎同时全部是行宽不可调,没过两天其中一台黑屏,行不工作了。VST9118的X保护是0。5V

网友(2009-02-20):
回复 网友A:

我的看法:
1:基本是新出的机,才爱坏包.老机,我修了N多,没有一台坏过包!!
2:保险电阻不要用导线短路.那样,就失去保险作用了!
我修理过把PCB板烧糊的机. 老机就是直接用导线短路的,后来的,就改进了.
3:此机型,烧行管的原因有很多!二次电容出问题的比例很小..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酒鬼了 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看法:
1:基本是新出的机,才爱坏包.老机,我修了N多,没有一台坏过包!!
2:保险电阻不要用导线短路.那样,就失去保险作用了!
我修理过把PCB板烧糊的机. 老机就是直接用导线短路的,后来的,就改进了. ...
引用 网友B:

.这位是高手,我很赞同

网友:
通病之2:此机升压电路中的保险电阻阻值容易损坏无穷大(板位号J101),无需更换,直接用导线连接即可。

楼主  这样能行吗  下次要是后级短路 前面不是烧的更多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2009-04-11):
本人菜鸟,KTC700FD,图象向中间缩成一窄条,并伴有吱吱声,打开发现,开机后包有烟冒出,D603、R615(0。22)及C618下的板子有一点焦.而焊下前各原件,都是好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
我也有有一个KTC 7002FE 在修,客户拿来时亮绿灯,无高压。经检查J6812行管、634B还有那个J101坏,换新行管J6812和634A及J101电阻后,开机有高压了,但电阻马上就烧红了,怀疑后面还有地方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俺 不明白就算6812的BC损坏,应该烧R617电阻才对啊,本人菜的很

网友:
修过6台KTC7002FD,都是同一个毛病,通电给信号指示灯变绿,同时有烧开水一样的咝咝声,无高压。用无故障机器的行推动变压器替换,故障排除。

网友(2009-09-06):
我的这台是烧R687/R692/R691/Q626,不知哪位知道的说下R687/R692/R691是多大的,不胜感激,下载的图纸看不清

网友:
KTC机器用几天烧行管,是高压包坏,我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故障机,都是换包就好,要是行激励初级滤波电容50V/47UF的容量减少,或无容量,会几个小时后烧行管,还有就是两个激励复合管,A733和C945也换掉,烧行管问题都可解决.还有KTC的坏的故障多,所有引脚都通的,高压帽对地击穿的,还有就是开机高压特别响的那种.我遇到过,一例特殊的高压包坏,是引脚全通,一般情况下换高压包就会修好,但是这机器换包后,第一次开机能显示正常,但是关机,再开机,高压包全部引脚又都通,换包后还会这样,这都是我旁边KTC维修站遇到的,他烧了四个包,想让我修,我烧了一个包,就没修,一年前,有一个师傅修金长城BSC25-0252M的高压包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烧了几个包.这种故障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KTC还有一通病图像忽明忽暗,G1变化不定,换G1控制管F422和F423故障就可解决,这两个管子测量是好的.一般修理测量是好的就不想去换,仔细看这两个管子,故障机那管子的引脚有一层油污,也是这就是引起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