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LG17LC-1无高压,行推动管无15V电压,电源各电压 ...
显示器LG17LC-1无高压,行推动管无15V电压,电源各电压正常,何故?

楼主(2008-05-12):
経查:电源80伏、50伏、15伏、6、3伏、5伏均正常,15伏送Q952E、再从C送到行推动变压器,最送行推动管Q705C极(C200),Q952E上有15伏,C极无电压。Q952基极连至Q951集电极,基极又连到56脚芯片IC401“50脚”(LGM41B-030C-007)标称为DPMF
????
芯片

网友:
断开从高压包出耒的40伏电压送至IC401芯片(LGM41B-030C-007)22脚XRAY(X射线控制)头。加电,也无用。
3、是否会IC401芯片有问题,一般这种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想查一查芯片行不振荡的原因!

网友:
IC401 50脚为行启停控制,查IC401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电源复位晶振等及各保护脚有无何种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