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问题 我的一个凝问

楼主(2008-05-12):
【常规故障专题】触摸晶振或南桥才能触发或复位

两种常见故障:
1.主板不触发,要触摸晶振或南桥才触发~
2.上电无复位,要触摸晶振或南桥才可以复位~

维修方法:
1)更换谐振电容~
2)更换晶振
3)更换谐振电路中的门电路,106电阻等~
4)更换I/O
5)加焊或烘烤南桥
6)更换南桥

这是十三的一个帖
请问第三点:106电阻是不是很容易坏还是有别的原因
指定要换呢???

网友:
应该是板子用时间长了,阻值变大引发的故障吧....................

网友:
106坏的不是很多,但是必须把这个条件考虑进去~
当然如果坏的话是肯定要换的~具体可通过测量来判断~

网友:
电阻一般不容易坏,但是维修中不排除坏的可能,所以要把说有可能产生问题的部件全部换过来。这就是替换法。
因为你是做维修,不是研发,所以没必要追根刨低追究原因。

网友:
106电阻和通晶振的2个贴片电容在一些主板当中是容易坏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警记老曾的话!!!!!!!!!!!

网友:
从没遇到过106电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