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IT8712F-A 0433-GXS的引脚定义,谢谢

楼主(2008-05-12):
一块技嘉GA-8TRX330主板,上面的I/O是IT8712F-A 0433-GXS,发现他的引脚跟普通IT8712F-的定义不一样,请问有这I/O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0-11-06):
我也在找啊 找不到郁闷死 .....找到了给我一份啊

网友(2011-06-08):
看看这个,GA-8I845GV  主板,IT8712F-A GXS

GA_8I845GV Rev[1].1.02.pdf

网友:
楼上不用找图纸了,如果是技嘉的主板,IT8712F-A这个IO是标有GB的才可代换,因为这是技嘉专用的IO.(例:GXS下面的GB,这种代表GB专用IO)

网友:
可以回复了?我也找

网友(2012-07-31):
为什么我下载 不了附件??

网友:
那个哥们有8712的的引脚定义呀发一个谢谢

网友(2012-11-17):
怎么没有好人多发表点IO芯片引角图

网友(2014-09-02):
基友们。技嘉主板I/O是专用的。最后字为GB.

网友(2015-07-27):
技嘉IO脚位是一样的  但是带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