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酷鱼硬盘电路板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8-05-12):
我的硬盘7200.7 120G的,换板是不是必须也要120G硬盘的板才行,
不换板的情况下怎么修呢

网友:
即使同容量的硬盘也不是可以随便换的。坏哪儿修哪儿。当然要用烙铁、风枪还要有配件。

网友:
看坏哪个芯片.是通电后发热还是电机不转-----换管子或芯片或换相同板

网友:
芯片没烧,也没芯片发热的地方,就是不转,这样的情况不换板该怎么修

网友:
测量下电机线圈有没有问题,也可以简单的找个同系列的线路板试试转不转,不过有可能敲盘

网友:
换块板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