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 CT-845GLM 无复位

楼主(2008-05-12):
思普 CT-845GLM 主板原始的毛病是不触发 IO热换IO 后能触发了 但是没有复位

REST处有电压4V能挫下去 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怎么热换的,我得学一招,是全板没有复位吗

网友:
不是热换  是热 换了后就好了 全没有

网友:
主板其它部分的供电呢?比如CPU主供电多少?内存供电多少?AGP供电如何?A14 3.3V正常吗?

网友:
查复位电路呀,是不是有高电平,真的有吗
查复位电路呀,是不是有高电平,真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