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运行后显示奇怪的信息?

楼主(2008-05-12):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如何察看mats的版本?

2. Geforce 2 Ti 在Server 2003中,运行Dos环境, 测试返回如下:
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255 device 31,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is turned off.
然后就停止了。什么原因呢?

3。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4。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网友:
这个软件只能在纯Dos下的实模式运行,WindowS中的Dos窗口是保护模式,内存访问受限制的.

网友:
虚焊的问题,用MATS在纯dos下测试看看。

网友:
打显存的阻值,可直接测显存周围的排阻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