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2继电器不断吸合

楼主(2008-05-12):
联想LXH-GJ769F-2继电器不断吸合,测断电器输入端,电压不断跳变,我把继电器输入端断开,开源指示灯也是一样,一会开,一会熄,不过一秒,反复如此

网友:
高  压包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压包坏了怎么测啊,我一般是用电阻档测的,把电阻档打到20M,有读数一般为坏

网友:
我昨天刚修完一台LG 15的,现象和你的基本一致,但我得故障是
电源初级的电解电容C911漏电导致次级电源高保护,电压波动。cpu反复得电导致消磁继电器反复吸和。而不是某些高手看都不看就告诉包坏。
你的应该先让电源能正常工作(断开行负载,行故障高一些)如果电源正常再看高压包
高压包故障是高一些但不是每一次都坏
祝你顺利

网友:
断开行负载,用假负载接在+B电源上,开机测试,我以前修过一个电源+B输出级二极管短路会造成这个现象,你应该分清楚问题在电源或者是行电路上面!

网友:
电源电流反馈回路,电阻烧断,二极管损坏,导致,继电器输入端PNP三极管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虽然我不是看了你的回复修好的,但我想如果我现在还没修好,你的回帖一定对我有很大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不知道行负载,也不知道怎么接假负载,能说一下吗?

网友:
所谓的假负载就是灯泡了。把灯泡接在B+,观察灯泡的工作情况

网友:
电源不稳,检查电源的输出电压,然后各次断开负载再检测各输出电压就很容易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