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4显示器黑屏,拍一下正常,

楼主(2008-05-12):
一台飞利浦107S4显示器,用的过程中,有时会突然黑屏,拍一下有时能亮,但过不了几分钟又黑屏,好像是哪个地方虚焊的有,我没有修过显示器,请问是哪儿空焊或坏了,请指教,黑屏时还带哨声,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那里虚焊没虚焊,直接都可以观察到的,拆开看看吧。

网友:
我拆开看了,没有明显的虚焊,也加焊了几个地方,还是不行,是不是不是主板上面的虚焊,

网友:
可能灯丝或行推动输出或电源虚焊

网友:
高压包的脚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测下黑屏时各电路的关键点电压啊,如果这样也有人帮你修好,这个人一定是神不是人了.

网友:
肯定是虚焊造成的!
你仔细找找,一定能发现什么地方不正常!
仔细一点就会发现,    ((((大哥你不是说没修过显示器吗?))))
我刚开始第一次看显示器虚焊点,都找不到!
都认定了是虚焊造成的影响!
后来!仔细发现!原来那就是虚焊点!有好多虚焊的地方,都一焊就好了!
仔细找找吧!

网友:
把机器折开。用东西轻轻敲。敲到那显示正常就可以把范围缩到最小了~~~

网友:
昨天来了一个收旧件的,关系不错,说是高压包露气,换高压包或把高压包重新粘一下就好了,最后直接200块给了他, 飞利浦的显示器,显示效果不错,高压包的脚我也焊过,没有解决,卖给他也干脆,

网友:
晓得虚焊还在这里问,你找都怕麻烦吗?有你这种人

网友:
还是卖了省心,其实在仔细一点就能找到问题了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网友:
虚焊吧,补补视放板应该可以了。。。。。。

网友:
拍一下正常后
画面慢慢变暗 就是CRT灯丝空焊

网友:
多找找,多焊焊,一定会好,当然,不要把不该短路的焊成短路就行了

网友:
我最近修了一台机器,显示屏发黄,有时拍一下正常,是尾座老化引起,你碰一下尾座看看,如果在管尾座上灯丝电压有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像你这样的,坛友们就不应该回答你,要维修就不要怕麻烦
维修就意味着节省成本,节省成本就要多付出点心血,维修的价格里其实高的是维修的成本吗?
我想大多还是时间和心力的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