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5飞利浦显示器有电压无高压 亮绿灯

楼主(2008-05-12):
在高压包的上面有一个三脚的管子,型号是:6P25 (从网上查到是二次升压管)。初学,不敢带电测量。拆下来测了一下电阻,无短路。。。

但通电后,这个管子和散热片,烫手,不敢用手碰。。。。。县里没有这个件,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带换不?

网友:
634和630 这些可以

不过看楼主说的现象应该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应查2次升压电路相关元器件

网友:
测一下行电流是否过大,查行电路及二次升压

网友:
我今天也刚修了一台,现象和你说的差不多,我的是通电不开开关就发烫,最后发现是管子的D极到下一个元件之间的铜箔断路

网友(2008-06-12):
估计是行输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测下行电流就知道了,             负载就是包和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