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无显示(在线等)

楼主(2008-05-12):
开始这台机器不通电,测MAX1631的17脚(见图3)对地短路,后把无线网卡取下后,居然通电了,但还是无显示,测L11在插上电源后无电压,L8在插上电源后有1。8V电压,通电按下按钮后,测L11有1V左右的电压,L8 上有1。8V电压,无显示,在网上查了下资料L11在插上电源后应该有2。5V电压,L8有1。8V电压(见图1和图2),现在应该如何查?图是r51的我没有r50e的图,供参考

网友:
先换L11端电容C597一试看电压能否恢复,如不能查管子等

网友:
可否先取下那个电容,不换,插上电源测量这个电压可以不

网友:
不可,导致取样返回过大误差,并致后级交流脉冲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