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的电池可以开电源不可以开但是可以充电

楼主(2008-05-12):
用电池开了以后一切都是正常的用电源开不了但是可以充电但是电压也都是对的用电源时电压都有了就是开不了查了以后是用电源开时没PG信号给南桥但是这一电路也是对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交流适配器供电和电池转换电路,没转过来就不会有市电pg信号

网友:
主要检查充电电路和检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