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533 有时自动近BIOS

楼主(2008-05-12):
asus p4B533 这个主板有的时候开机自动进BIOS 电池我换过了没有问题!!我说的是有时哦!! 谢谢 给个回答好吗?
[
]

网友(2009-03-22):
关注中,是不是要刷BIOS了

网友:
是不是CPU主频没有调好啊,华硕的板子这个是通病。。。。。。。

网友:
也有可能主板上有一个报警的跳线掉了,或何其项链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建议更新一下BIOS,华硕有很多板一旦硬件检测出错,第二次开机就进BIOS设置了,碰到过很多块,845,865的都有,不是经常出现,一般都是偶尔的

网友:
CONFIG跳线和供电的问题,把跳线相连的小三极管下了就OK了

网友(2009-09-02):
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916&extra=page%3D1

网友:
刷BIOS试试,或者检查跳线,保证电池有电。

网友:
对楼上都 老师们 对 我修过 三极管吹了不要了 99%1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