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系统重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12):
我有一块板一进系统就重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重起原因很多,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把系统重做一下,进系统重启很多时候是软件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是硬件的问题了,现在就想大家给个大概的思路,检查哪些地方.谢了

网友:
以前我也有一个。反厂修好了。不知道坏在那里

网友:
呵呵!有点难点搞啊!头都大了!!

网友:
前几天我这边一块主板因电源短路连同一起烧掉。
后来拿到上家换同型号的,仔细查看过IO芯片,时钟芯片,南桥芯片都是一个型号的。
拿来后把其余的配件全都接上去,本以为可以很方便的使用,不需要调试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结果硬盘进行引导后,连滚动条都没出来就自动重启了,安全模式也进不了。多次测试均是如此。
最后还得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我现在怀疑,南北桥有空焊,但不敢加焊,
确定不了啊!不知怎么办?

网友:
如上有哥们所讲,还是讲究先软后硬,
重装个系统先!

网友:
只讲一句话:换条内存试试吧!!!
。。。。。。。。。。。

网友:
问题有很多种可能
一、病毒:二硬件问题。
如果是病毒的话,这种病毒可能是比较顽固的,重新装系统算了,反正装个系统也就几分钟
;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那可能性太多。也许是内存出了问题,也许是CPU散热不良,也许主板出了问题,有短路现象,主板自我保护功能造成不断重启,也许是CPU供电不稳定,电容漏电了,总之一句话,万事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