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花屏

楼主(2008-05-12):
一台联想19宽液晶,开机花屏,不接VGA接头也花。

开机检查屏线接触正常,电源板上几路供电都正常,电容没有漏液现象。

对板上部份焊点加焊后故障依旧,丢墙角几天,拿回家开机居然正常了。。。

    怎么解释。。。

网友:
屏有 虚焊     并非你肉眼可以看到的

网友:
屏上的芯片虚焊,加焊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屏ic当时程序混乱致花屏,也许是你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你拆了之后又装回去!可能把屏线上金手指的氧化层去掉了!
屏就不花了!

其实好多液晶屏花都是这个原因!
最好是用酒精清洗一下为好!
千万不可用刀片刮!
氧化层会氧化的更快!
如果再次氧化就很难恢复了!

网友:
屏驱出问题了,这样只有不修了。叫客户换一个新的就好。

网友:
这类问题很容易修的,心细一点,动作轻一点,损失和意外也会小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建议版主总结一下,好方便我们系统的学习,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把所有的引脚都测量了一次,没有发现。为了保险,屏线两端己经用铅笔涂过一次,故障依旧。。。。

网友:
对于虚焊,你使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对于供电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想像出,电量用完的干电池,你使用万用表测电压是1.5V,但却放不出电,其原因是内阻变大。对于我们在显示器维修中的某些问题,也会用到类似的原因,把供电部分看成一个单元,其内阻的变化是会影响到高压板,驱动板的正常工作的。但你断开测电压却是正常的。当然在线测就可能会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