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800-VM 内存插反 代码D0

楼主(2008-05-12):
此板内存插反 报废一条插槽 换一根好的条子 插在另一个插槽上 代码为D0 测2.5V 3.3V 都正常 六个时钟电压也正常 为1.2V 没辙了 我是新手 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华硕

网友:
对了 VCC电压有2.68V 是不是有点偏高啊 高了一点几伏哦

网友:
高了一点几伏怎可,先修好供电再说

网友:
供电管型号是9916GH 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网友:
C0就当C1修,把内存条上了再测电压对不对?

网友:
代码是D0 插内存 供电还是2.7V

网友:
上拉电压正常不?串行时钟和数据电压

网友:
六个时钟电压为1.2V 1.25V的辅助电压也正常 3.3V电压都正常 2.5V就有点高 有2.7V 没有供电管换 3055不能用

网友:
今天我把AGP供电管给拆到内存供电上 还是2.7V 代码D0 没办法了 让客户换板了 以后慢慢修

网友:
哇,哥们你真行,一个内存不过就让客户换板,牛啊,你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吧.一般内存插反引起烧掉的, 最好把供电管换了.以前我也有修过一块板,是客户把内存插反烧坏了板,测所有的供电各方面都正常,就是过不了内存,后来没办法了,把那个内存供电管换了就好了.哈哈,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坏的插槽有没有处理一下,是不是有短路啊,换个I/O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管换了 没有用 烧掉的插槽没有短路的 只有换IO了 试一下

网友:
换IO了 试换IO了 试

网友:
前几天 买了一点配件 换上IO 就好了 等我再次开机 就显示D1 我把AGP的供电管拆下换在内存供电上 就好了 反正是集成的显卡 AGP没有用 真是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