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给推荐一个能简单测试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楼主(2008-05-12):
看了老大们写的书后,很想动动手,我知道中关村附近有很多收费板子的地方,想去他们哪里淘金,对于南北桥坏的板子维修价值不是很大,哪里的老板不让上电测试,万用表可以。由于本人囊中羞涩肯定没钱买BGA焊接机了,请教高人,拿到一块板子,怎样测试出南桥北桥的好坏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先看有没有明显烧伤

2.测旁边或底部电容有没有直接短路  南桥一般坏由USB引起 测USB数据阵脚~~~

CPU供电短路北桥坏的多~~~

建议能加电的最好加电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先看有没有明显烧伤

2.测旁边或底部电容有没有直接短路  南桥一般坏由USB引起 测USB数据阵脚~~~

CPU供电短路北桥坏的多~~~

建议能加电的最好加电看下~~~

请问测量南北桥旁边或者底下的小贴片电容,数值多少为正常?测量这些电容的时候红黑表笔怎么接?(这些小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的吗》

网友:
表笔接电容的两端就可以了,阻值有的在30几欧上,坏的一般对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测量南北桥旁边或者底下的小贴片电容,数值多少为正常?测量这些电容的时候红黑表笔怎么接?(这些小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的吗》

这些小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对,都是起滤波作用,正反两面都可以测,一般是测量个头稍微大点的贴片电容,不能直接对地,要有阻值.阻值随着南北桥的型号,越新的越小,但最小不能低于20-30欧,太低就怀疑被击穿.另外判断南北桥是否有问题,可以测量AD线连接到南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小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对,都是起滤波作用,正反两面都可以测,一般是测量个头稍微大点的贴片电容,不能直接对地,要有阻值.阻值随着南北桥的型号,越新的越小,但最小不能低于20-30欧,太低就怀 ...

请问测量这个阻值用二极管档还是电阻挡?谢谢,小弟菜鸟,各位前辈别见笑。

网友:
肯定用电阻档了,因为楼上几位提到“30欧姆”

网友:
我按以上方法用三挡位测得:NB旁边的帖片电容 用R X1(9)   用R  X10(5)   用R X100 (1.5)为什么?

网友:
我用三挡位测得:NB旁边的帖片电容对地阻值分别是: 用R X1(是9)   用R  X10(是5)   用R X100 (是1.5)  为什么三个档位测出的结果不等呢?

网友:
最好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
用阻值法,简单实用!
打到二极体值,测NB和SB 和电容阻值,正常 为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