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17):
来自: 陕西西安 来自 陕西西安
如果线少了飞线可以解决,或者自己制作.我前一阵帮朋友修的时候,就是排线断了,整个一条14针线齐齐折断,剪去后长度又不够了,一时之间又买不到,怎么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因为有些旧的软驱,光驱,打印机等,就从上面取下一些排线,寻找其中每条线宽与原排线相同的一根拿出来替用.而且这根线多于14针(因为没找到刚好14针的).但是线的长度也不够,所以需要连接起来.
2.将原排线切断处用刀片刮出14个针脚来.
3.将找好的替用线和原排线对齐看准后,将多余针脚线剪去,不用全剪,只把两端各剪去1CM左右即可.
4.把替用线的一端引脚和原排线引脚上下对齐,先用胶带缠几圈缠紧,再想办法固定牢靠,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只要达到牢靠不错位即可.
最后就这样,重做了一根排线,接上一试,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