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杂牌的显示器17寸纯平水平大小调不了

楼主(2008-05-12):
一款牌子为WEIYY的显示器水平大小调不了,缩放只能调上下,不能调左右,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
你查一下 行幅电路 一般都是 行幅管坏了

网友:
查调宽管................

网友:
``  查行幅效正电路

```  少了

代换行幅效正管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出问题了,有没有失真啊?????????????????

网友:
我碰到过的行幅不可调原因

1,行幅调整管或与之复合的小功率管漏电或击穿
2,与阻尼管串联的在阻尼管下面的那个可能叫调制二极管击穿了
3频率调整管中有一个击穿了
4水平自动调整电路中某个电感开路了(什么道理我真不知道)
5高压包坏了引起行幅调整管烧坏漏电
6早先有扫描块好象叫STV7888的坏了,就变月亮型且行幅不可调.其他扫描块没看到坏了这样过

网友:
你 看下  电源到行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拉
   先查供电
     在看下行幅调整管和周边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