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EP-4BDA533内存DIMM1槽烧毁,开机跑A7并一直有报警声?

楼主(2008-05-12):
一块磐正EP-4BDA533板内存DIMM1槽烧毁,将内存插到DIMM2上开机跑A7且一直有滴嘟滴嘟。。。的报警声,内存电压已测为2.6V,内存也插到其他机器上测试过无问题,请问该从何入手,谢谢?

网友:
看看烧糊的地方有没有连在一起啊 或用内存槽检测条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2008-08-05):
烧过槽子的一般首先考虑 槽内倒PIN或连PIN.清理干净一般都会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