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承启ES-676B主板只能上SD,上不了DDR,如何转换

楼主(2008-05-12):
求助,承启ES-676B主板只能上SD,上不了DDR,如何转换
主板内存边上也没有跳线,不知如何转换
请高手指教
主板
求助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忘了是啥板,但它是自动识别的,插上那种内存就给那种内存类型的电,几个槽电压都一样

网友:
电压不一样!SD的好像是3。3V ,DDR的是2。5V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几种主板,一种是有一排跳线的,跳线全部插上是DDR,全部拔掉是SD;还有一种是有一个跳线;还有一种是自认的。但是这块主板,我看过了,实在弄不明白,现在只认SD,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有跳线之类的东东没有,要是有话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清晰的图片来看看!哦

网友:
我是新来的,怎么上传图片!我已经拍好照片了

网友:
这里没有高手吗?还号称什么中国主板维修基地啊

网友:
先重刷BIOS,不行再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替换电容和电源管理IC。

网友:
自动识别的吧,我现在用的板子就是这样的,不上DDR内存测DDR供电也是3.3,上了DDR内存就正常,我这块是华硕板,原来是4500坏,有时候上DDR不行,换过4500后就正常了

网友:
4500是供电管吧?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
第一,我插上DDR的条子不亮,就是滴长音,和没有上内存一样!我能确定DDR的内存是插好的
第二,我在主板上也找不到什么4500供电管,也找不到相关跳线
第三,主板的电池已没钱,无法记忆BIOS里的信息,我也CLEAR了一下!
最终还是不行

网友:
第三,主板的电池已没电,无法记忆BIOS里的信息,我也CLEAR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A(2008-09-12):
求助,承启ES-676B主板只能上SD,上不了DDR
求助,承启ES-676B主板只能上SD,上不了DDR 想刷个BIOS 不知道在哪能下到
希望 高手帮住小弟一下 谢谢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