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显存爆浆

楼主(2008-05-12):
请教:两片IBMR32,时而认光驱,时而不认.上BGA加焊南桥时,显存就爆浆,请哪位大哥指导一下.第二片加焊的时候我还特别注意在显卡上加上了隔热胶带,结果显存还是爆浆.
用的是卓茂的热风BGA .下部温度是180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部温度高了还是??R32的板听说显存很容易爆.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指教!
显卡

网友:
还是操作经验问题
:lol :lol

网友:
这种板以前我做显卡温度没设置好,报废了好多片显卡,到后面才折腾好。上加热温度不能太高,回流区我是设置200度,下加热温度我是设置成300度。下加热温度设置高点不会造成显存冒浆,只有上加热温度太高才会。

网友:
你没过烤箱吧?所以造成这样原因.你下部180不高啊上部别超 过22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