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配的电脑就这样挂了

楼主(2008-05-12):
朋友今年一月份配的电脑  AMD 4400+   盘正 MF520主板  影驰8500显卡 他回家4 天 回来后开机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电脑挂了 拿回电脑卖场装机处 经过替换法 确定是 主板 显卡 都挂了  这几天正等着他们修好呢  感叹 现在的电脑质量是不是都不行了 半年都不到啊

网友:
磐正吧,便宜货。不过现在有些卖家为了牟利,上的货不地道。还是那句俗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被骗了,另一种自己图便宜,如果那面接手一般就是保修了

网友:
怎么判断一块主板的质量好坏  我看那块主板 用的都是固态电容 别的从外观上看的出来吗

网友A:
可能是烂电源惹的货 现在的市场没好货 不卖好货  JS都在组装垃圾 用好牌子组装赚不到钱

网友:
我的一哥们  他的一台电脑      不到就修了几次    问题好像都是烧板                  谁能说一下这一般是哪里的毛病呀

网友:
装机时对电源要求要高些...最好用航嘉...长城等品牌货...否则再好的配件............. :D :D

网友:
对!电脑主板有一线,二线,三线的但是应该多还可以,你的有可能是主板几天没有用是不是回潮,还有就是电源。装机时电源一定要买好的,长城的还是不错的我用了6年了还没有问题

网友:
用的是金和田的电源  不知这牌子怎么样啊

网友:
有时客人要便宜~~
我给人家4\5十块的电源~~
你说能不出问题么?

网友:
这都是逼出来的呀,现在好多人不懂,装电脑的时候不看质量看价格,没办法呀,

网友:
用固态电容的板子,不一定就是质量好的板子啊

网友:
可能是烂电源惹的货 现在的市场没好货 不卖好货  JS都在组装垃圾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有朋友有台电脑就是因为电源原因烧了主板CPU硬盘网卡。只剩个内存没坏。现在归我了

网友:
磐正还是可以的,十有八九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雷击引起的故障。现在的天灾太多了

网友:
这都是逼出来的呀,现在好多人不懂,装电脑的时候不看质量看价格,没办法呀,难道我们就不卖了

网友:
是哦 我帮朋友去配机子 商家给我们写了配置和大概的价格 然后我们就先还价 大概砍了差不多100左右  商家同意是同意了  可能他觉得赚的少了 就开始向我们游说 说这个主板跟显卡不太兼容 又说 这个内存没另外牌子的好 可我还是坚持目前的配置 等到装机了 我掂了掂电源 超轻 感觉就是垃圾货 当场要求换电源 后来加了40元 换了个航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烂电源惹的货 现在的市场没好货 不卖好货  JS都在组装垃圾 用好牌子组装赚不到钱

呵呵俺就是您的说的那种JS,其实也是无奈,你以为不想上好电源啊,没有办法的,顾客只求便宜,上的电源只要能坚持一年就算是胜利,如果坚持不了一年,那就自认倒霉吧.一台新机器的利润也就在200元左右,一个好电源和一个垃圾电源的差价就在100左右,如果顾客坚持讲价,而你的同行在用这样的办法来降低成本,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js应该理解为经销商 非奸商 利益最大化是每个js的目标 哪个不想多赚钱 现在电脑市场到处都是价格便宜的低劣硬件  就算客户出得起钱 你也未必会选好牌子给他 除非客户指定 给你1000元买主板 不限品牌 你难道会拿华硕给他而不选七彩虹?

网友:
楼上的说得极是,外行去买电脑谈上好价钱,经销商也不会主动都给好配件的,多赚一点也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