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65板提示硬盘错误

楼主(2008-05-12):
今天碰到一块杂牌865板,开机,复位正常,正常跑码。BIOS中也发现硬盘,能正常格式化,复制文件,就是分不区,进不了系统。提示硬盘错误。硬盘,内存,电源都到别的机子试了,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两个IDE槽都是一样的情况吗?

清理一下IDE槽,看看是不是有氧化,另外,IDE排线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个没试,因为板子才一年多时间,明天试一下。谢杨老师!

网友:
呵呵.我刚碰到一个硬盘装了还原软件的.情况的跟你差不多.用其它硬盘对拷它.破坏它的分区看看.

网友:
有的主板带有还原功能,把还原功能关了。最好查一下主板有无还原功能。我上一次忙了半天,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今天把内存供电上的滤波电容易换了,能正常安装系统了,一切都正常了.有点怪!

网友:
这种情况先从硬件着手,我今天就修了一个,数据线出问题了,第二种是分区的分部,有时PQ也无法分,用DM分后正常,有时虽不能分区,但能装系统的,从电路上看应该和内存没关系的啊,请高手指导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内存工作不良,当硬盘传输大数据时,内存不能正常工作,就表现为硬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