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08-05-12):
早上来的板子,INTEL给联想做的原装478针主板,经测试,时开机,时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诊断卡上的SB5V灯不亮,开关针脚和电源接口的紫5V约为3.15V,电压略低。橙3.3V对地阻值65欧左右。 有时候清下CMOS,待命灯就能亮,开机正常。   换了一个I/O,原来的有点热。  换完后,还是原故障。只要我待命灯亮,就能开机。 用风枪在I/O上热一下,待命灯就能直接亮,怀疑还是I/O问题。又换一个,也是用风枪吹一下就亮。  现在初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而且3.3V对地微短,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修好待机电压就可以解决这块板的问题

网友:
時開機應該是脱焊造成,

网友:
看看南桥的的实时时钟,      bi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