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花屏的维修 (个人技巧)

楼主(2008-05-12):
本人有一张MX 440的显卡 有段时间使用经常花屏  看看显卡上那小风扇 感觉是散热不行 还有散热片的质量感觉不怎么好(我这是二手电脑,呵呵) 后来把一张9550的坏显卡的散热片拆了 用电钻打了好多小孔(自我感觉这样散热会好一点,没有理论技术支持) 还有原来的散热片固定是用两个卡扣固定的 ,我把它改用螺丝加螺帽 弹簧固定  最后也没装风扇 装回后正常 一直使用至今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散热片 不行 还是 主芯片脱焊了 才引起花屏的 经验:对于有些确定是芯片脱焊造成的故障 如自己没有技术或设备 补焊 我建议用螺丝 螺帽加弹簧 试试 这样可以压紧一点)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网友(2008-07-25):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卡玩游戏就死机 换了一块别的卡就好了谁能告诉一下从那下手

网友(2009-12-14):
一般是散热和显存不稳定造成的,很难根治

网友:
查下显卡的显存是否正常,玩游戏死机,花屏什么的一般都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多半是芯片受热后脱焊引起的!

网友:
不用风扇散热效果不好,运行大的程序芯片会温度高导致虚焊,引起花屏。

网友:
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CPU或显卡芯片(GPU),和显存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应该换导热硅脂试一试。

网友(2010-01-29):
显卡花屏一般是显存坏造成,还有就是有排阻坏,再就是BGA虚焊或坏。

网友:
自己可以修改显存那

网友:
给哪打孔?PCB还是风扇?

网友:
电钻打孔,LZ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