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桥芯片有几路供电?

楼主(2008-05-12):
各位看帖的大侠好,本人自学主板维修,在死肯了老孙他们写的书大概2星期之后,原理基本掌握,电路跑的还可以,就是北桥的供电不知道如何跑,北桥需要几路供电?应该怎么跑从哪里跑起啊?一般都由什么降压元件产生?通过什么形式?希望各位高手出来给讲讲。 感谢

网友:
北桥的供电有CPU的  。内存的,还有显卡的供电也同是给北桥

网友:
这么说北桥有3个电压了,我不太懂,那个1.5V输出的MOS管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也就是说北桥的一些内部模块与CPU主供电,内存主供电和显卡的VDDQ在供电上属于并联关系是这样的吗?北桥本身不用其他的元件来产生他自己所需要的单独电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