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工具好心的张先生和各位热心的大侠进来帮帮我接线吧

楼主(2008-05-12):
交流 220V进继电器1 2脚 温控器输出控制 3 4 脚接 继电器(3)(4)脚 这样接对不对啊
现在不明白温控器器 的 6 7 脚ALM 是接什么东西 温控器 8 9 10脚又是接什么东西的啊 是不是9 10脚接 温度探头啊  温度探头为红蓝二种色
红为正 蓝为负极吗?
继电器 (1)(2)又怎么和发热砖接起来呢 求求大家进来帮帮我,马上要成功了 全部做好了发个完整的图片出来
现在还没接线,样子太难看了

有朋友告诉我这样接行不行啊  继电器(1)接零线 继电器(2)脚接发热砖的一只脚 发热砖的另一只脚接火线

网友:
我没有买这种控制器,说不上怎么接,爱问版主或许能给你出点主意。

网友:
说不上怎么接,爱问版主或许能给你出点主意。

徐品权 -5

网友:
不用单独接继电器,温控器内部自带

1 /2脚接交流输入,5/4脚或5/3脚为常供/常断交流输出.6/7脚为报警输出,9/10脚接温度传感器,10脚接正触头

5脚与4脚/3脚内为一继电器开关,将5脚与4脚串入加热砖电路---使达到控制温度后自动断开

网友:
你要给SSR加个直流电源,再接到温控器上控制这直流电源,再供给SSR!高压边再串霎在负载上即可

网友:
以前 做工业自动化的 。。。。。
  SSR 我们  叫 固态继电器, 为了 防止误触发,我们通常还会在3,4脚并上一个电阻。
  温度控制器,我们叫PID, 呵呵  ,好好看看说明书,里面还要 设置 温度感应探头的 类型的 ,不 知道你用的 是PT100,还是K型热电藕。。。。。。。。。。。

网友:
6 7 脚ALM 应该是报警的开关量输出。。。。。。。。。。。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导 我这样做的温控器 3 4脚 控制继电器开关 继电器串入发热砖 温控器通过控制继电器导通的时间长短来达到控制发热砖的温度
这种看说明书上说需要外接继电器

线路基本上知道怎么接了 这个发热砖温度应该是设多少合适呢  设200度会不会有点低,
还有发热砖 离加热的 如主板距离多高最合适 有经验的大侠进来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做成功了,能不能把详细步骤传上来,让俺们这些菜鸟,也学学。。。

网友:
离主板可在5---8厘米左右,并将温控探头置于紧靠主板之铁架上,使能显示加热主板之温度,并用数字万用表温度档校准温度.

温控器选控温范围0---300度即可,以数字或指针显示并校准.

不需外接固态继电器,如接需准备3--32VDC电源,并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