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分辨率和高刷新频率机内的声音

楼主(2008-05-12):
LG 775FT   在1024*768    85HZ模式下,,只要屏幕显示变深色..机内就有"哧哧哧"的声音。。
还有一台也是LG的17寸CRT。具体型号忘了。。问题更严重,上电不接信号就有"哧哧哧"的声音。接上信号在800*600模式下还行。在1024*768模式下,,声音就非常大。。
这个啥问题啊。是不是哪个变压器或电感线圈虚焊。不稳定。。还是哪个电容性能不好了。。

网友:
是否存在高压打火现象,或虚焊打火

网友:
没有打火啊..是不是二次电源那边的毛病?

网友:
2次电压高了

查次级   把电压降下来9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电源部分初次级电容不良--并电容一试,或虚焊---补焊一遍,或偏转及变压器发出异声-----更换